c640 时亮时不亮 掉电

楼主(2010-12-16):
机器供电一切正常,但是开机不到进系统就掉电了。
经更换可疑部件还是不行,最后对主板可疑元件进行了更换,发现是SMSC芯片正上方的U45坏了。
换了个好的,机器一切正常。搞定。

网友:
U45是什么芯片呢,是给EC(smsc)供电的吗,是因为smsc的供电不稳导致给其他电源芯片的控制信号不稳定导致掉电的吗?

网友:
U45是SMSC和PCI两芯片之间的那个3脚小片。功能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稳不稳定不知道。半个小时内是没出问题。
后来客户也没找回来!!!

网友:
楼主说的好简单!可疑元件!能说清楚点吗?还有维修的思路能将下吗?SB,NB,还是IO或者是显卡?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这些都很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