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哪个脚是高压板的开启电压

楼主(2010-12-16):
我已经有俩台IBM T4O暗屏的机器没有搞定,高压板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后来只有换通用高压板才好的,指示灯没有,跟客户解释半天,哦郁闷啊。。。想问问大哥们,哪个才是高压板的开启电压3.3V.

网友:
接口的53脚

网友:
backlight on就是这个信号,53脚

网友:
53脚延时开启信号

网友:
53脚backlight on

网友:
53脚  记住咯

网友:
53脚就是,要好好记得啊

网友:
TB的33脚发出的高压板供电控制信号,控制Q45的导通,由16V给高压板供电

网友:
ON  就是  开的意思 很好看的

网友:
楼主你要说明到底是没有VBL16 还是BACKLIGHT_ON,一个是U61另一个是U28管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