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把核心给吹掉了-0 -。

楼主(2010-12-16):
已解决把核心给吹掉了-0 -。谢谢大家了。这卡已报废。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郁闷了。

网友:
把灰尘清理干净 再测试下 如果还是这个结果有可能是首位显存坏了影响到的结果

网友:
告诉你了是A15,N卡显存定位全套报价220元,淘宝有货

网友(点评):
全套? 这也能全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如果知道A15是哪个显存有问题就不来发贴询问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我也不懂定位这显存,上机器全部加焊一下看行不,不行再找办法

网友:
谢谢各位,显卡的核心被我不小心给弄下来了,我真是太强大了囧- -

网友:
有图,正面右下一。

网友:
这卡用了4个显存怎么只有一个A区

网友:
有高手来讲一下呀

网友:
有可能显存、核心也有可能  我有块  a13报错,直接加焊 gpu  ok  !

网友:
16位的显存4颗粒只能组成一个BANK 显存排列顺序我也不太清楚,手上也有这么块显卡

网友:
显卡只有一点花的话。。。大部分都是合心空焊。。加热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