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6230 不亮 死机 鼠标时常停顿

楼主(2010-12-16):
这种情况是HP 6220 6230 6110 6120 等机型的常见毛病,一般加焊南桥就会好。

网友:
是DBM南桥??

网友:
直流稳压电源上的电流跑的情况呢,能否分享下经验?

网友:
是FBM的南桥,我没有用直流稳压电源,再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
用手往上掰着机器的右下方机器会恢复正常,通过简单判断,
加焊南桥好了,此问题经过多台机器验证,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