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报错TMP

楼主(2010-12-16):
开机后按键盘无反应,等一会就出现报错,要求插入XXX card (TMP),经CMOS放电不行,
于是换了一个BIOS试一下,OK   问题解决。

网友:
能通过刷新BIOS解决吧

网友:
没碰过这样的情况。。。。BIOS刷过不行吗?

网友:
刷BIOS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刷了BIOS,有人说是用智能卡加密了.但我没见过他说的智能卡。。

智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