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的求助

楼主(2010-12-16):
我最近从网上买了编程器百来块的那种,对W39V040,W39V040A;W39V040FA;W39V040BP;W39V040FBP;W39V040FCP;W39V040FCPZ;W39V040FBPZ;W39V080APZ;W39V080AP;W39V080FA;W39V080FAZ这几种可以读取数据,但铁定刷不了,成功率低!
各位同仁能不能推存一种,可以支持以上芯片,价钱又不算太高的!

我的编程器虽不太可靠刷49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上好在都可有替换品,以后就用49系列代替39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百多的,39系列印象中只刷好过一次,是华硕的板子,基本上刷不好,不过可以用49系列的代替。

网友:
   我也想实验一下,那个地方可以买到?

网友:
49系列可以代替39系列吗?除了容量方面,有没有其它要注意的??

网友:
我一般用的都是580U。。其它牌子还真没有试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价格低的,功能实在不怎么样。

网友:
我也不会刷。以后慢慢学

网友A:
580u还可以啊

网友:
上次去店铺找boss帮刷bios的时候见他用的是usb的外置式的,应该很好用

网友B(2011-09-08):
我的也是一百多块的,这几天刷个W39v040BPZ刷不了,跟店家联系下换个版本的软件就行了

网友:
找买的那儿换个新的软件,几个软件换着用,一般都可以的,我的也是和你的一样一百多的,但觉得没什么不好用的

网友:
我也想找个百多块好用点的

网友:
W39V040FBPZ这个型号,我的威磊48B二千多块钱的编程器都刷不了,你们一百多块钱的就更别想能刷了,支持这个型号的编程器都是比较新型的,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0u还可以啊

能支持刷笔记本的bios吗,多个脚的与少个脚bios?

网友:
一般现在都可以啊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百多块的,这几天刷个W39v040BPZ刷不了,跟店家联系下换个版本的软件就行了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呀

网友:
TL866CS刷成功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