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代内存插反烧了

楼主(2010-12-16):
请教各位兄弟们,昨天接了个内存插反的主板,是C61的板子,顾客自己把内存插反,烧了主板和内存,内存条是DDR800单条2G的,拿到别的主板上也过不了,测试卡跑C1或者 D3,我拿一个好的条子对比测量 发现这条坏的 内存条上面几乎所有的电容2端用万用表测量 二极管档都会叫 也就是说短路,现在无从下手,请教下怎样下手修,我把几个大的电容都用风枪吹下来测量也不短路,发现是线路板上面的焊盘短路 ,谢谢了 请各位给指点下如何下手

网友:
将颗粒移下两颗,换到好的空PCB上的第1、第2颗粒位试下。

网友:
谢谢贝贝版主,你的意思是把内存的正面的第1和第二颗颗粒拆下来移到空板上面?

网友:
建议卖掉,没有动过的,搞给喜欢摊便宜的家伙。我上次在淘宝处理了一大捆。哈哈,颗粒报废基本都在4个以上。有的正全部颗粒烂掉。那家伙哭死。我卖了好多了,你这个2G的估计卖50的样子,成色好的话。喜欢便宜的以为可以修理好,放网络卖算哦,

网友(点评):
你很有生意头脑

网友:
放淘宝卖,我修理不好的。用软件检查颗粒4个以上全部放那里处理。-单面8IC。双面的坏到6-7个颗粒。自己不用修理放网络卖掉。好卖很。
现在好的2代内存新的太便宜哦,修理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颗粒坏得多的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 不搞了,拆掉正面前2个颗粒还是短路 等我修电脑的时候碰到超级不是东西的人 我就给他换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