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时好时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6):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但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不显示有多种可能呀,你开壳检查一下呀,把应该焊的地方都加焊一下,不显示的时候哪儿的电压不对。

网友:
用绝缘棒轻轻击打线板,检查一下什么地方虚了。

网友:
很简单呀,说明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看下没显示时有没有高压,有的话就是尾板虚焊,一般末级视放出的多些

网友:
唉,我哭啊,我盲补了下,结果现在一通电就烧保险管,烧了好多个,可是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盲补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
有的地方的焊连了吧.补焊也要小心些.有的地方焊角离的很近的.

网友:
连锡了,先不要上保险通电了,先找到地方再说,免的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