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50 不开机

楼主(2010-12-16):
LA-4602P
客户拿来是  进水的机器   不过进水不多很明显的  上电感觉没有跳变   0.4    0.7  0.9   就是这样的      各组供电     复位都正常   刷BIOS  也是不行   BIOS 型号  MX25L1605DM2   不是不行  而是刷不进去     老是ID 报错

请师父们给点思路

网友:
你应该再次烤干下 试下  从电压来看显卡那好像没工作 你查下呢

网友:
现在把机器给师傅修了      还不知道什么进展呢

网友:
拿着进水板首先用洗板水使劲刷刷,凉干大部分就好了。

网友:
看看芯片、电容有没发霉的

网友:
首先是把主板给“洗”出来,才能往下走。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的,先洗板,这种主板要烘烤的!时间还不能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