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5CH显示器插屏线不亮

楼主(2010-12-16):
联想 LXM-L15CH显示器插屏线按开关没有反应,指示灯都不亮。拔了屏线就亮。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板电压都正常的。谢谢大家!

网友:
大家好!我换了两个16V的电容好了,不过没有显示,有提示无信号输入。可能是输入线坏了 ,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换线试过没有?

网友:
估计屏电路上有短路存在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屏上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