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的FP71G,总是自动出现Auto Adjusting

楼主(2010-12-16):
BENQ的FP71G,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开机一段时间,总是自动出现Auto Adjusting 修正。。按键无问题。何故?
使用

网友:
按键问题,你测了没有啊?

网友:
那就软件的事

网友:
先更换6个按键,再查输入VGA线的插头插座。

网友:
你的按键没问题是指什么?漏电你知道不?先把那几个键全换了再说,,按键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按键坏了,看看按键的脚是不是黑黑的

网友:
明基通病,用万用表测试没用。。直接替换

网友:
正常是按键问题呀!

网友:
按键问题 漏电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按键问题

网友:
把按键拔掉看一看是否改变

网友:
你的按键坏了 换按键就ok了

网友:
按键线别插试试…… 一试就知道了,明基就这样

网友:
是这样的,你把按键板拔掉,如果还出现这个的话那就 是单片机的问题也就是MCU了,如果拔掉后不出来了,那就是按键的问题,出来哪个换哪个,不要全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