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600GS-GD3显卡VGA接口不亮

楼主(2010-12-16):
七彩虹7600GS-GD3显卡用VGA接口不亮,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用DVI接口可以亮

网友:
量下VGA接口的垂直《2根》平行《2根》线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行 场阻值正常不,13 14脚的阻值 一般在600欧姆左右为正常,显卡是上有个74C08芯片  可以换它试试   看看有没有短线    还不行就啊  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