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主板CPU不工作 急急急!!!!!

楼主(2010-12-16):
故障是插上诊断卡CPU不工作,CPU的供电1.3内存的供电1.8水桶晶振2脚压差都是0.32感觉电压都对就是CPU不工作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那里问题。

网友:
有点不好做答啊  楼主‘

网友:
什么叫不不工作,cpu电压有了,是不是不跑码 你要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故障是插上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CPU的供电1.3内存的供电1.8水桶晶振2脚压差都是0.32感觉电压都对就是CPU不工作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那里问题。

网友:
故障一解决,问题出现在CPU座许焊,刚刚那到BGA上吹了一下,凉了10分钟左右,上电诊断卡一路跑到00,显示器亮拉。谢谢各位大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