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主机系统总无故丢失 无法启动 有时候多次开机可以正常有时候反映很慢开机

楼主(2010-12-16):
一台电脑主机 用户说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 有时候又很慢,有时候只显示黑屏白字 开不了有时候只有黑屏 什么都不显示 ,拆开机箱插上基地买的检测卡,跑39,显示器不亮,感觉应该是内存有问题,于是把内存条拔下来用橡皮擦干净金手指,把主板的插槽用镊子刮了一遍,重新开机已经可以过了,测试卡显示7F 7E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黑屏白字,看了下大概是找不到引导的意思,于是把XP光盘拿出来 放进光驱,结果发现根本安装不了 有错误提示 然后转到了A:/ 看样子是没有找到硬盘啊,重新插拔SATA信号线和供电线 ,这个电源没有SATA的供电线 装机子的用了一条D口转SATA的电源线,线很短,重新插拔发现可以进系统了,但是速度很慢,重新做系统,速度还可以,满以为可以交差 收工了,正好 我自己手头上没有用的机子,第二天早上我还用这个主机说上会网,结果发现又找不到硬盘了,重新插拔硬盘的电源接口,把SATA信号线换了根,有可以进去了 又是速度明显变慢很多,估计硬盘有问题了,结果把我自己的一块IDE硬盘接上做系统 用了2天都很正常,打算换硬盘了,可是不死心,来回弄硬盘和供电线 数据线 发现用手按着硬盘的接口就正常,松手一会就不行了,拆开硬盘发现里面没有问题,回头发现硬盘供电的那根转接线很松的样子看着不顺眼,用手一摸发现又正常了,这下明白了 原来是转接线接触不良是那个D口那,于是打算用烙铁焊上,结果发现这破线怎么也不吃焊锡,太次了,从旧电源上剪下一段SATA供电线 接上,结果发现电源上剪下的这段SATA供电线比那根转接线多了一条橙色线,接橙色线3.3v 都接好了试验发现 系统不用做了 速度很快,原来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做了系统XP滚动条要滚8下半才能进系统,这下只要2下半就进系统了 故障终于彻底解决了

网友:
LZ修好是因供电引起的了。。。

网友:
接口故障,反复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应该思考

网友:
楼主真细心呀

网友:
接触不好 还会黑屏白字,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