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俺的先进的三温区土炮

楼主(2010-12-16):
看到很多网友对DIY土炮感兴趣,今天借了个相机,俺也晒晒俺的三温区的土炮,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
优点:全电脑,可控硅移相触发控制,控温精确(正负3度)稳定(比用SSR占空比效果更好)操作方便(全电脑WINDOWS界面操作)
省钱(全用最基本的元件连接,没用一块温控表)
缺点:机械部分不精确,不好定位,程序复杂,线路连接乱,不好维护
所以如果不是DIY的兴趣,还是直接买个成品吧,毕竟现在讯维的三温区也没多少钱了,呵呵
主要原理:用两片MCS52单片机采集三个温区的温度,根据和目标温度比对,进行PID计算
,改变可控硅的移相角以精确控制热风枪功率来改变其温度。温度曲线由个人电脑进行计算
通过串口向MCS52发出指令。
在此做重要提示:此物有很多高压部分,没有能力的别勉强为之,我在制作的时候就有几次小事故,如果不是因为有经验,就有财产损失了,呵呵。电路图太复杂,我也不好整理,也不 能发表因为用电安全是第一位的,我要负责任的哈哈
内部乱七八的连接,后面是串口,和个人电脑连接,风扇下面是可控硅
VB高级语言编制的程序
上面换上风嘴就是热风枪,连热风枪也省了,哈哈
上面有两个液晶屏,时时显示,各个温区温度,功率等

网友:
补充一下,发热砖只有四块是因为,房东的电线有些老化哦,不敢用太大功率,就是这样耗电最大时也达到2000W用的提心掉胆 的,哎

网友:
lz强大啊  ,不过用起来这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效果还可以,在试运行的时候就 修好了一片华硕M2V桥芯片虚焊不识硬盘和TCL775座虚问题,
由于还没有完全熟悉各种板子和温度曲线的 关系,成功率还可以再提高。由于现在我的维修技术比较烂,应该还没有完全发挥它的能力,呵呵

网友:
多少钱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架子值钱,一共大概也得八百,加上没用和试验损失的配件也上千了,这样看来还不 如买个成品好哪,呵呵

网友:
好乱啊。。看来还是买个成品的好一点。。。

网友:
LZ强大,不过,对新手来说,买个机器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谦虚了!连这么复杂的东西都能做出来,还说自己的维修技术烂。你纯是拿它来眼馋我们吧。技术保守吧?

网友:
会做这个不一定就会修,会修不一定会做

网友:
成本不高的情况 下     如果量产  肯定大有市场的     主要看使用效果

网友(点评):
要量产好象就不是这么算成本了

网友:
不错的,能否给份电路图和程序呢? QQ mail :250431999@qq.com

网友:
楼主这编程人材用在维修界真是大财小用了,赶快转行去做开发吧

网友:
呵呵,是的,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在维修界BGA做的好的人,在BGA界维修做的好的人,不过这都是仓促间做出来的,能及早让它挣钱是目的,精确,稳定,简便是我的目标,它也确实符合了。
像那种小程序,我抽点时间,二三天就编出来了,毕竟现在我还在维修界,主要精力还在维修上,呵呵,360行,行行出状元呀,与大家共勉

网友:
太乱了看不明白。要是能整理一下就好了。不过楼主还是很强的。

网友:
楼主,你上面的主板固定支架从哪卖的。我一直想弄一套改装一下我的。

网友:
硬件自己设计,软件也自己设计。牛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用成品,这样安全有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妹,在淘宝上一搜索就有呀

网友:
#$%^&*@  很乱很强大。当看到VB***的时候更是佩服LZ。

网友:
有个线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是了.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可以去研究原子弹了

网友:
买个bja啦   看你那个好不安全啊

网友:
很 好 很强大

网友:
又一位单片机高手啊
老孙可以挖去搞BGA开发了

网友:
楼主啊线太乱了,连那电胶布都快掉下来了,这样不安全啊

网友:
你那个控制系统在那搞的?随便用个都行吧

网友:
真想不出来,你到底是修板的还是研究维修机器的,我看你还是去BGA工厂算了。

网友:
楼主真强阿~~~
虽然乱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我自己编制的程序,协议接口是自己制定的,所以不能通用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你太厉害了,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强悍的.真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