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PL

楼主(2010-12-16):
故障是插上诊断卡代码跑到D4D5,CPU1.3存的供电1.8水桶晶振2脚压差都是0.32感觉电压都对就是显示器不亮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那里问题。

网友:
1.量测内存槽下边的排阻上的VTT-DDR电压是否为0.9V。
2.按北桥试试看过不过。
3.看看背面有无断线,刷个BIOS。
4.北桥的1.5V供电合适吗?还有个电压就是1.05V,在南桥旁边有个小管子上可以量得到,看看1.05V正常吗?

网友(点评):
请问 那个 在南桥旁边有个小管子上可以量得到 这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这些我都测量拉,电压信号都有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我也换了好几根拉。可就是没有用

网友:
不停的点复位,如果每次跑的码不一样就刷BIOS。如果每次都是D4D5就在CPU座子和桥。重点为压座子和桥试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1.8你有了..VTT-DDR电压0.9V你量到了没 ?先出1.8V 然后才出0.9V 的 吧..

网友:
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