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410AU笔记本死机问题

楼主(2010-12-16):
现有台HP CQ40笔记本,不定时的会出现开机后黑屏,或待机无法唤醒的现象,有时还会出现在LOGO画面处卡死,进PE下黑屏,卡死现象。检测出内存条有问题,更换内存后,故障消失,但是过了半个月后再次出现这样的现象,BIOS已经刷过了,硬盘检测过没问题,换过XP,WINDOWS 7系统,我怀疑是不是显卡(北桥)的问题,俺是新手,还请各位大位能够给予指导,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这次换了内存无效了吗如还是你上所说现象显卡很有可能

网友:
加下SB.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先 考虑 SB   拿下重直 一下

网友:
先检查硬盘看一看!

网友:
个人认为先加焊下南桥,不行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