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8282g和IT8282m可以代换??

楼主(2010-12-16):
今天维修一块ASUS的M2V-TVM/S 故障是内存1.8V没有 由7120推动  71207脚开关没电压 接asm8282g 5脚 怀疑asm8282g坏了   搜索发现坛子里德朋友说可以用IT8282M代 我查了下PDF 别的不说 asm8282g 1脚供电。8脚接电源绿    it8282m16脚供电 8脚地
朋友们是怎么代换成功的啊 请指点下

网友(点评):
引脚飞信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嘛,几块钱个, 芯片脚位定义都不一样改起来麻烦

网友:
7120换过没有呢..坏的也多

网友:
这个还的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