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开机进入 LOGO界面 死机

楼主(2010-12-16):
联想昭阳E43A开机进入  LOGO界面 死机,换过硬盘,内存都还是如此,望各位老师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挡LOGO,外设全部去掉裸板测,不行刷BIOS,拆网卡,声卡,功放,1394。。。还不行换南桥

网友:
拆下裸板度一下看死不死,或者压下南桥看过不过LOGO

网友:
LE9 ,这个南桥坏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网友:
换过什么了吗,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再做决定,这样的机子不要动不动就做桥。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再说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加焊南桥或者换一个

网友:
先刷个BIOS吧,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一修机子,没换过什么,裸板加硬盘测试正常。

网友:
我也同意时南桥,加焊试试实在不行重植或者更换

网友:
先加个南桥,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