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跪求航嘉bs-3500电源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0-12-16):
一款航嘉BS-3500电源接在主板上面短接开机针没有反映不能开机,但是用镊子短接16孔和18孔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用别的号电源接在板子上面可以正常使用。望高人师傅指点 不要说得太复杂 回答的时候说得通俗易懂点 我也是刚刚学习芯片维修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那两个个子最大的电容看看

网友:
老大是换那两个个子最大的电容是吗?
这是开不得玩笑的哈 谢谢了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再说。

网友:
云飞大哥如何查看电源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黄色线的供电时11.04伏是正常的吗

网友:
有些隐性的故障是无法测出来的,你这电源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相当弱,再就是看看494附近的电阻有没有变化很大的,还有就是仔细看看输出电容这块,有些不是在上边鼓、漏液,还有的是下边鼓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待机待机电路的电容失效了测不出来换了一般就好了

网友:
待机电路的电容是哪个啊

网友:
检查待机紫线5V电压正常吗?在电源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要12V以上

网友:
待机5V是正常的,电源芯片供电不会查

网友:
黄色线11V偏低了,12才正常

网友:
请问下494是代表什么?

网友:
494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请问下如何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再就是如何认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查下灰色线(PG信号)电压是多高,一般是5V左右,很多电源短接绿线可以启动,但接到板上不能启动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先来点最简单的吧,看看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有话的把它换掉,鼓一个换一个,换完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