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极速: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16):
1>笔记本用电池能开机
2>单独用电池先开机,再加适配器也能充电
3> 电池和适配器同用不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也不能开机。
麻烦哪位大侠分析下,谢谢
先用电池开机、然后插上电源适配器,再把电池取掉,一样用适配器工作正常。

网友:
用适配器不加电,查保隔电路,用电池能开机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重点应该在保隔电路

网友:
先换一个适配器试试 有可能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用电源不开机是没有待机还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不显示??

网友:
这是什么本本啊。不会又是sony吧!!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请楼主说一下机型,也好让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电路,目前来看,是适配器保护隔离的故障

网友:
查隔离电路。。像是转WIN电压地方不对

网友:
肯定是适配器到第一个工作的芯片得人电路有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  楼主好好的检查吧

网友:
我刚开始也怀疑隔离保护的问题,但电压是过去了的啊,先用电池开机、然后再插上电源适配器,在把电池取掉,一样工作正常。

网友:
LZ直接用适配器 没待机的话  查隔离保护  不要先用电池在用适配器
一样一样来

网友:
直接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可正常啊,AC_IN#,AD_IN#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又它引起的

网友:
查外接电源部分

网友:
重点应该在保隔电路

网友:
2楼说的对,楼主试试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出来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我也认可2楼的观点,没有查出问题,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