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86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16):
不加CPU开机电流上到0.36两秒后掉电,没有CPU电压,加上CPU开机0.04或0.09立刻掉电,换过南桥了,也换过CPU供电,加焊过网卡和EC.无果,没有思路啊。

网友:
你上CPU时CPU电压有没有,还有是不是各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了,你这大概是电压没起来掉电吧

网友:
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CPU电压,加焊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先看看你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正常吗?电源管理芯片坏,虚焊都是掉电的主要原因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先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