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开机不显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16):
华硕z99m开机不显笔记本维修一例
故障:开机不显
拿到华硕z99m笔记本维修 发现显卡是做过的!
插上电源 开机,电流0.23A 明显CPU没工作
把板拆下来就测量各大电压   1V  1.5V  1.8V  2.5V  3.3V 5V都有 只是CPU供电1.2V没有! 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V+ 19v     BSTS 4.8V   vcc 5v  vdd 5v  SHDN# 没有 为芯片的开启信号  没有他芯片肯定不会工作!

对地 打阻抗只有10多欧   看下图 它经过电阻 PR6131  电容 pc6119    外接了个电压【 在3v一下 不然可能把芯片烧坏】
用手摸到 PC6119的时候很烫!pc6119 短路导致SHDN#无法开启.

把pc6119 取了  电压有了  !3v
在测量CPU供电的时候已经有了 【1.2v】
但是 还没好! 看电流 1.56A不显  换个显卡板 机子点亮 ,华硕z99m笔记本维修完成。
                YZZ163管理员我改好了 你看行不?

网友(点评):
如果把为啥 SHDN# 没有会导致CPU无供电分析下,就成为精华文章。

网友:
楼主属于迅雷式修机器的啊

网友:
打第几脚的阻抗啊,电阻 PR6131  电容 pc6119 ,我怎么在你截得图上没看到啊?

网友:
看楼主是快修呀

网友:
很郁闷,这文章也叫精品吗。是不是有电路图有主板图片又修好了就可以叫精品。跟国家的形象工程一样。可悲

网友:
思路这么强啊!

网友:
修电路的没图纸就真的好难搞,,有图纸修电压的的确是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图纸你就尽量找芯片资料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显卡板,加上维修板子,费用不少,在我们这里很少客户接受得了,这年头赚钱真难,不是没技术,是技术被看成不值钱的东西。吐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没修 是被修地太烂了 我有没图纸

网友:
看来楼主是让人看你的贴要有一定的知识才行,有意无意之间少了点。
电阻 PR6131  电容 pc6119 是入SHDN#

网友:
楼主后两个点位图,在哪里搞到的?用什么软件看啊?好像用用这个点位图哦!!

网友:
pc6119 短路导致SHDN#无法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那样的

网友:
图纸点位图共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点位图很有价值,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至于分析过程,兄弟们自己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图论坛有的你找找

网友:
呵呵,没有办法,整个中国就是这种环境,没有办法.
就像你给熟人,修软件问题一样,熟人看你没有给他换东西,你能跟他要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我是没有找到,查询结果是0,方便的话给个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我是没有找到,查询结果是0,方便的话给个链接   给个什么连接啊  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