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5L3液显实修有三个故障解决其中两个故障,剩下一个亮度控制不可调故障。

楼主(2010-12-16):
联想LXH-GJ15L3液显实修存在三个故障:第一个故障是通电面板指示灯不亮、视频驱动板全板无电压。测得12V转5V电源管8050SD坏,用8050JD代换后通电,面板指示灯亮,屏幕有很暗谈的图像。第二个故障是高压驱动板上的一只保险和两只三极开关管被烧断路,第一次代换后背光灯能正常点亮,电脑关机后呈白屏,按白屏故障修理,是代换的两只三极管被烧成约几十欧姆的原因造成的。再次用两只有引脚的三极管代换,一只用C945、另一只用A1015代换后白屏问题解决。第三个故障是亮度不能调整,调整亮度屏幕上的光标有变化,但是屏幕亮度不随着光标变化,亮度不能调整,刺眼,调整对比度之后,可以使用。
    由于没有图纸,望师傅们能提供该显示器的图纸资料。如有该显示器的高压驱动板图纸好解决问题点。

网友:
好复杂、第一次听说啊!你真幸运、一般不肯能坏那么多地方

网友:
这个老兄才真是搞维修的能人,是我早用通用高压板 换了。

网友:
检查高压板的脉宽是否正常,真要修就要找到脉宽调制芯片资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