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凌志P43T(V5), 不跑码。乱修N久,搞不定

楼主(2010-12-16):
  今天又碰到了一片不跑码的板,不论是AMD的还是INTEL的,只要是不跑码(我说不跑码是电压,时钟,复位,BIOS都正常的情况)。都很难修。这种板,我修好的,少之又少。
  这片鸟板,我使尽浑身解数,它就是不跑码,然后我又盯着它看了10分钟,也没发现问题,找一片一样的好板对着测量,还是没什么发现。
  我现在就是怀疑CPU座或南桥空焊,可惜这里又没BGA机。修板,有时候就是这么郁闷!!

网友:
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没量到位。怀疑他空焊。怎么不量阻值。不是所有的都量到。各类总线还是可以量到不少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CPU和桥之间的阻值什么的呀 或许能查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