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GV-M9不稳定,求助中。。

楼主(2010-12-16):
一块精英865GV-M9,不稳定,表现为开机一会就自动重起。
示波器测CPU供电波形,该板为4相供电,用ISL6556BCB+一颗HIP6602BCB+2两颗HIP6601BCB组PWM供电。
测得第三,第四相供电有波形,第一,第二却没有波形输出,但是下管有1.27V电压,第三,第四相供电的供电为1.29V
查ISL6556BCB的PDF测得PWM1,PWM2脚是连接到HIP6602BCB的1,2脚,这两脚电压只有0.7V,图中PWM3,PWM4分别连接到两颗HIP6601BCB的PWM脚,电压都有3.3V。
以下是ISL6556BCB外围连接图

HIP6602BCB所连接的两相供电管均没有波形,更换ISL6556BCB和HIP6602BCB均没有变化,去掉HIP6602BCB,照样跑码亮机,还是没有波形,小弟不明白这样的样是不是两组本来就没有波形?没有波形就是适成这板会重起的原因??
以下是HIP6602BCB的脚位图

小弟是新手,再问个问题,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波形,是要测哪里才是正确的??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没有人说说??

网友:
确认1,2 相没工作。就换芯片吧。

网友:
可以把PWM换一个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ISL6556BCB和HIP6602BCB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修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有无主控IC

网友:
首先看下有没有电容鼓包,这个我最专业。其次一二相的场管中有不良的(重点),造成芯片不正常工作。一二相的场管中G极的控制电压是多少,它的下管有电很正常啊,是和三四相都连在一起的。另外ISEN1到ISEN4所接的小电阻有变质的吗。

网友:
没有信号的那组 6602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6602的工作条件能跟我讲讲吗?

网友:
看6602的工作条件全了没?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问题已经解决,经查发现6602的5脚供电只有10.5V,低了点,查线路发现经过一个4R4的电阻,阻值已经变成25欧,正常的只有7欧,换一个2R2的上去,供电上来了11.8V,波形也出来了。。。。正在试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