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修过康柏M300笔记本的大哥请教

楼主(2010-12-16):
CPU的那一路对地短路,没图,瞎猫碰死耗子,把板子CPU周围正反面的电容几乎都焊开了还是没找到真正的短路点。那位大哥有经验,指点一下CPU那路主滤波电容大概的位置。谢谢

网友:
cpu烧了吧?看你板子的CPU好像是焊在上面的

网友:
板载的,十之八九CPU NG了

网友:
cpu不会那么容易挂了吧?我还有个这款机,这款CPU没那么热。还是想找短路点,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击啊,很快的,把电感撬开

网友:
这机子好老了,跟我的M700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你上CPU去测对地阻值啊

网友:
cpu周围的电容大部分对地都是0欧

网友:
烧机法烧一下

网友:
谢谢!回头烧一下试试

网友:
短的地方烧一下就不烧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