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上负载和U掉电,掉电后待机3VSB变为0.67V。望高 ...
MS-7102上负载和U掉电,掉电后待机3VSB变为0.67V。望高人求教

楼主(2010-12-16):
如题所示,接到手就是那样的毛病。不上U和负载就不会掉电,内存电压和南北桥电压均正常,换过MS-6G,U供电的电压IC。在掉电的瞬间用士波器打U的电压有1.3V左右。但怎么打都打不到1.2V。,现在思路有点阻塞了。不知道该往哪边查起。望高人指点下明路。
掉电

网友:
就查那个没有起来的1.2V电压,修1.2V电压

网友:
修没有供电的那部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