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C MOS电池电压低,整机无复位,自动加电,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0-12-16):
接到机,客户说开机不显,插上稳压电源,开机电流跳到0.8A不动,没跳变,拆下板清空CMOS(当时没量CMOS电压,所以走了很多弯路,呵呵,大家以后看到这款机型首先量下CMOS有没有电压)插上电自动加到0.8A,关不了机,.下了图纸,测量各供电正常,CPU时钟0.6,(上
假负载不支持,通过图纸测量的电阻位置)

CPU复位直连北桥无法测量,CPUPWRGD无电压

PCIRST#无电压,时钟1.7正常,

其他信号

本来打算做 南桥的,无意找到一个RTC_RST# 才发现CMOS电池电压过低,为0.4V,

走了很多弯路,呵呵,在这说明下这个电池电压没有的现象,对大家有个帮助,

网友:
这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CMOS电池换掉就OK,一切正常

网友:
换掉电池就好了

网友:
CMOS电池一般不会影响不开机的只有少数例外

网友:
值得思考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少。

网友:
ECS做的主板 出一些怪怪的问题 好好

网友:
呵呵 这个本电池就是通病。还有网卡也爱坏。

网友:
不错,换COMS电池,就好

网友:
不是通病  只是你察觉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