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板子,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楼主(2010-12-16):
有一块老板子478针的,内存是SD的。刚开始的故障是:CPU供电的电容都鼓了,于是就换了,当需要作系统的时候,才发现键盘 鼠标都不能用了。可是在开机的时候能进入BIOS里面。到光驱启动画面的时候,就不能用了。

网友:
装好系统在试试

网友:
先用USB的装系统

网友:
先查下接口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有一个是键盘的口由于插拔扩孔了,只能用USB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