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63v故障现象.....

楼主(2010-12-16):
美能达163v原来有异响,鼓的问题。更换鼓几个齿轮后没再响,但下边有一黑条。。如图。。想再进一刮板更换,不知能不能解决。。。新学复印机。。。。。各位有什么看法及解决方法

网友:
黑条边有些底灰。。。。。

网友:
有的代用粉吧。是电极丝粘粉了。清理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密封条又没有磨损

网友:
如果换个鼓清过电极丝那就检查热辊吧

网友:
清电极了。。。换鼓。。。。?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费用得看客户同意,再试换刮板看。。。。

网友:
那个黑条应该不是刮板的问题。

网友:
换鼓。。解决

网友:
清电极了。。。

网友:
今天又有新问题。。打印。复印都有上边的黑条。。。各位大西帮分析下

网友:
是漏电吧,清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张印件出的问题在磁辊边缘出粉量太重    上次有遇到      你的图不是很清楚如果从周期看又像是鼓      这个问题要你去细心观察磁辊  鼓还有齿轮

网友:
磁棍处理好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