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600的怪问题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0-12-16):
VA是一个公共点过来的电压,PR22( 100K)和PR19( 20K)对地分压出来的电压只有3.2V左右,两个电阻换了还是一样,以为MAX8724拉低了,换了还是一个样,难道这个5V AL设计的时候只有3V吗?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是不是5V-AL通过分压得到的啊,VA是不是提供上拉电压的啊。个人观点啊。。可有高手来解释下啊

网友:
PR22( 100K)和PR19( 20K)对地分压出来的电压只有3.2V左右.
这个地方没有错啊。  分压计算出来后  是3V左右啊

网友:
哪5VAL是怎么来的?那个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那ISL2636的7脚和19脚是不是5VLDO?

网友:
5VAL可以追下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
楼主 你说的5V_AL电压不是这里出来的啊

网友:
断开后级看是是不是5V,有可能是后级有微断拉低了电压

网友:
没看全图不好说呀

网友:
楼主PR25是空的好不好,5V_AL 不是VA分压过来的,你要搞清楚。

网友:
楼上所说极是,5V_AL 不是VA分压过来的,直接可以过来,要不后级拉低

网友:
分压出来是 3V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AL是ISL6236出来的。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图纸,PR25根本就没有装啊。VA通过PR22 PR19分压后。SHDN本来就是3.1V多。正常。这个脚只要有高电压就正常了。至于5VAL是ISL6236产生的。你可以看6236的DATASHEET。5V线性电压。

网友:
PR25是没有装,多谢大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