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E问题待解

楼主(2010-12-16):
明基R23E开机正常但是系统装不进。换了硬盘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注:开始时花屏做了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系统装到哪里了?

网友:
ghost    够过进去或进去之后安装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在bios设置一下吧。
ghost    够不进去用就用原版的安装。

网友:
花屏做的北桥。是置球的话。 建议你做个新的上去

网友:
还是重做北桥吧

网友:
系统装到哪不行啊

网友:
北桥从新植球。。上去不行就换个北桥。。。还不行就。。cpu的问题了。。这个机器cpu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