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 板号A8JP掉电

楼主(2010-12-16):
量各电压常,不装独显有显卡报警声电流能到0.9,装上显卡,到0.47掉电。量显卡没短路,测显卡电压控制芯片(8743)工作不正常,2。5V才0。4左右,1。8V没ON信号,没输出,量VSUS#一直为低电平0V,请教高手思路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显卡的 问题。我遇到过 这问题。换显卡都没 用,最好把显卡板换了

网友:
是 ATI 的显卡吗? 是的话就直接换显卡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