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安U时测供电短路

楼主(2010-12-16):
疑问 安上CPU时测其供电电感短路,不安CPU就不短路。请老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上CPU对地阻值是多少有几欧也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不是短路,按上CPU打阻值,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上CPU对地阻值是0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CPU对地阻值是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