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00老是卡纸 求助一下

楼主(2010-12-16):
三星4300老是卡纸 求助一下

网友:
要想得到大家的帮助,就应当把问题描述的具体一点。即使问题解决了,也方便他人遇到类似问题借鉴。

网友:
把搓纸轮用布子擦一下,可能是搓纸轮太脏了,也有可能是纸是问题,纸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搓纸轮和传感器弹簧

网友:
打开后盖后 能从后面出纸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那儿卡卅。是定影卡吗还是搓纸那儿卡嘛/

网友:
能从后面出纸的话 此机器再定影位置有一个传感器 是根小塑料棍 卡纸的时候 容易把他拉断 看看他断没

网友(2011-01-15):
检查定影组件

网友:
能够上纸,就说明跟搓纸轮无关,查看一下定部件,上纸分离的磁吸是否正常,看看在那卡住才能够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那儿卡。要就清楚啊。太笼统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把搓纸轮用酒精清洗一下,可能是搓纸轮太脏 ,如果是刚到硒鼓的地方可能是进纸传感器脏了,在定影组件处得话把定影组件拆下来再重新安装一下应该能解决!希望你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