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915不通电 很急

楼主(2010-12-16):
前天同行拿来一块V星945主板,插上测试卡3.3v灯微亮,开机电压只有1.67v怎么修,我借了一块一样的主板给他用,第2天拿来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怀疑是他的电源烧主板。所以求各位高手接一下啊

网友:
抱完整型号上来

网友:
是ms-7258 ve:1a ,你能不能再帮我看下啊    很急的啊

网友:
首先看下有没有电容鼓包,这个我最专业。其实你找一下PCI14脚,肯定电压不对。那你就要找到5VSB转3VSB的元器件啊,是1117,1084还是场管啊,看一下开关键是否与3VSB相连。看下5VSB是否正常啊,如果正常就修5VSB转3VSB。5VSB不正常就拆降压元器,拆后5VSB还不正常就准备大拆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个个的拆去。每拆一次就量一下5VSB,一直拆到它好为止。

网友:
是漏电.不应放过网卡.

网友:
他电源坏了吧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3.3V电源有问题烧时钟 IO 南桥

网友:
io我换了  网卡也拆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啊

网友:
那现在还短路吗,你把症状说清楚,大家好帮你啊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