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看到的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12-16):
今天看师傅修了两个显示器,一个不通电,另一个是亮一下灭了然后再亮一下,这样一直循环,拆开后,又是换了个电容好了,我就不明白了,我见师傅修了好几台咋都是电容坏了?高手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点幼稚呀……呵呵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显示器易坏都有那几个部件,该部件坏会产生什么样的故障?
我听说过显示器有白屏的,但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排查,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我见过最容易坏的就是电容  屏线松了 灯管这几个问题比较多其他的问题比较少

网友:
显示器的通病就是电容鼓包、漏液、放包。
但也有难的,比如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不懂哦,帮你顶

网友(2012-07-27):
DX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