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望师傅们救我

楼主(2010-12-16):
开机没有反应,但是用镊子强行开机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啊,换其他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绿线插口去松了 用镊子夹紧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接口

网友:
绿线有电压吗?

网友:
看看电源待机5V滤波电容不好

网友:
短接之后灰线有5V吗,如果没有可能是PG没出来

网友:
灰线有5V,短接之后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负载能力差,换代机电容。

网友:
那个是待机电容啊

网友:
换待机和IC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先看一下针有没有松了,如果不是查一下SB电源正不正常,正常的话查绿线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