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D维修求助

楼主(2010-12-16):
一台联想L2261WD 21.5液晶不开机~确定驱动板毛病.想用通用板改装~但是找不到ON线~请教各位师傅~ON线怎么找~此机是用LED灯的

网友:
你说的是高压的on还是按键的on一搬通用都有标,如果是高压的,有的也有标可以一根根的去测先排除接地和供电的一搬就只有两三根啦,你可以看一下电路图如果是高压的一搬是接到高压三极管上,也有直接进ic的,只要不要接到供电和地的,其它的脚可以一根根的去试

网友:
你说的是高压的on还是按键的on一搬通用都有标,如果是高压的,有的也有标可以一根根的去测先排除接地和供电的一搬就只有两三根啦,你可以看一下电路图如果是高压的一搬是接到高压三极管上,也有直接进ic的,只要不要接到供电和地的,其它的脚可以一根根的去试。是这样的,他说 的没有错,照这样的去做吧,你能成功的。。。。。

网友:
排除了5V供电和接电后~别的线都试过了~也点不亮~不知道LED接口的高压板是如何触发的~有经验的师傅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