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T 外接竖条花屏,内接灰屏

楼主(2010-12-16):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华硕A6T 机器,掉电。一开机几秒钟就掉电,拆机测量各电感阻值都正常,上电还是一样几秒钟掉电,好像NVIDIA 6100北桥容易虚焊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挤压着北桥上电,不掉电了,电流上到1.86。不显,于是就加焊了北桥,上电电流流到2.30,内显灰屏..外接竖条花屏.又重新加了一个好的北桥,故障还是一样.我开始怀怀疑是不是显卡(7300)问题,加焊显卡无效,就换了一个新的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存虚焊了 加焊试试 要是三星颗粒的温度和时间不要太高太长 容易坏

网友:
这机子 要把北桥拿下来 重直

网友:
每次修这个机器都是北桥和显卡一起回焊。几乎都焊好了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还是显卡的问题。重新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是HY 现代的,有四个显存,我每个都挤压了不行,明天加焊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植了不行,我换了一个好的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和显卡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北桥没做好,这款有级版的不换尽早返修

网友:
迟早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问题不是返不返修,而是怎么把机器修正常

网友:
LZ做北桥的时候显卡和显存用锡箔纸包了没,一定要把做桥的四周包好,不然很容易烧坏的。显存供电正常吗,实在不行只能换显存了

网友:
都确定换好了,。就只有怀疑显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明天加焊显存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外接还花的 那就要看看显存了 ,换显存有点麻烦的 上次我 一台海尔W66换显存 换死我了

网友:
除显存外还要注意有没有断线。

网友:
要不先重做北桥试下吧,反正那显卡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
显卡那部分电路的问题,北桥,显卡,显存。

网友:
四个显存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确定北桥和显卡都换好了的话就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叫顾客换主板了

网友:
要是还花的话,就换掉几个显存。看看

网友:
觉得你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如果现在不掉电了,就把显卡和显存都加悍试试,应该能好,这种情况就应该是显卡显存问题了

网友:
四个绶存都正常才行呀.

网友:
查下显示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