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买了2根内存延长卡,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0-12-16):
一根是ddr1的,一根是ddr2的,上面还有开关,不知道能干吗用,我先用来刷spd,需要改造吗?谢谢

网友(点评):
你需要说明开关在第几引脚上

网友:
这个好象只是保护主板内存插槽用的,你怎么不问一下卖家呢?

网友:
华硕的?仿品吧

网友:
由于卖家也不知道干嘛用的,所以价格很低,就顺带各买了一根,看看有啥用,有空拍个清楚点的照片
红色的是ddr的板子,开关下端分别接着2,4脚
绿色的是ddr2的板子,开关由于快递有点翘起,接的脚分别是缺口往右25.26

网友:
楼主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我也买个,来研究一下。

网友:
这是工厂里修内存用的,在桌子上面刚好挖这么大的洞,这玩意就放到洞里面,插到下面的主板上。就这样    方便维修。

网友:
清晰的图片来了

网友:
给个地址我也像要两根。

网友:
没想明白这是个什么用途的东东。

网友:
内存保护槽,修主板的时候应该内存条要经常拔插,用了这个,防止内存条金手指损坏,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除了这个真想不出别的什么好用处了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应当就是维修内存用的,,,

网友:
头回听说还有这个玩意,从哪个山头冒出来的,有什么用处?

网友:
那上面的开关是派什么用场的呢?如果仅仅是做保护延长的话没必要做那2个开关啊

网友:
应该是维修起来方便一点嘛。。

网友:
用起来方便吗!

网友:
内存保护槽,早几年就有了

网友:
内存保护槽,修主板的时候内存条要经常拔插,
用这个来防止内存条金手指损坏 我在MSI时那里有大把免费的
没有什么大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