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D2600XT 256M GD3不显示

楼主(2010-12-16):
客户拿来时不显示,测试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怀疑BIOS 问题,用原厂的程序怎么样都写不进去,于是加焊BGA,再写BIOS就写进去了,试机完全正常
文件

网友:
不知道写BIOS和GPU有什么关系,即使不显示,也可以用CPI卡引导写它的BIOS,或者用编程器写。难道是BIOS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