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0-12-16):
一个C467a的主板进水了。现在测B+处电压只有3.1V  阻止500多。不对地。现在测VIN 处19V ,PQ1 的3脚处只有6。7V  PQ1 的2脚有3.4V  PQ1的1脚处只有3.1V 就是 B+了

现在是插可调电源的。待机0.05 不触发。想问。那个ACOFF 在插适配器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目前我这个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帮忙啊 。,自己顶

网友:
不知道是高低电平可以从后往前推理。
1:B+ 在查适配器的时候肯定是要有电压的!对不?
2:PQ1    P沟道的管肯定是要完全导通 ,才会有B+过来  P沟道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3:VIN经过4个电阻并联,经过PR3到达 PQ3   而后导通,PR9和PR14分压 得到 9.5V电压
      P管导通!产生B+

进水的板  先把PQ1  去掉  还是否有PCB漏电的现象!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不管ACOFF是高还是低电平,PQ1 的3脚肯定是要有19V的,现在PQ1的3脚只有6—7V,问题很简单:
1:查PD2的1脚是否有19V,没有,PD2坏
2:如果PD2的2脚有19V,PR2,PR3,PR5,PR7坏,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依个人之见,应该是这几个电阻1端跟2端有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貌似是B+后级的问题。把后面的JP点断开之后就B+点的电压就正常了,貌似是8734的问题。明天再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PD2 1脚是有19V的。貌似是B+后级的问题。把后面的JP点断开之后就B+点的电压就正常了,貌似是8734的问题。明天再查

网友:
根据你的描叙,现在的ACOFF信号已经是高电平了,要想PQ1导通的话ACOFF信号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如果是联想的机,待机0.05,应该是B+对地短路,一般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点火电路,一看待机0.05,基本都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这是个  预加电       电路

网友:
后级短路拉低了B+

网友:
要想PQ1导通的话ACOFF信号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补充一下:根据你所给出的PQ1各脚电压值,其实这个PQ1电路部分是正常状态。维修方向应该检查后级各负载看是否有短路或漏电存在。

网友:
楼主说的JP点是什么点嘞???  还有换了873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根据你所说情况后级应该是短路了,不加电就是点火没有成功,真正的主供没有加起是不会加电的。

网友:
换8734  3v5V 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触发

网友:
换了吗,行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低电平有效!

网友:
我有点不解的是,PQ13角的电压,应为适配器电压才对,为什么后级电路短路,能把这个点的电压拉低呢?PQ1击穿了?

网友:
pq1为p管  导通条件g极低电平 所以acoff应为低电平

网友:
   关注中,看来LZ得查开机电路了。修好了,公布下结果

网友:
3楼分析的是,先把PQ1的3脚搞到19V再说!

网友:
现在待机 电流 多少了

网友:
是高电平有效了,一般是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PQ1没有被击穿,否则其1脚和3脚电压会是一样。
之所以会是3脚6.7V,1脚3.1V,是因为PQ1的2脚电压为3.4V,也就是Vgs=-3.3V,(PQ1完全导通的Vgs=9.5-19=-9.5V)。也就是说PQ1此时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有一定的内阻了。
而这一切的导因是已经楼主判明了的后级微短路。
后级短路拉低PQ1的1脚,1脚电压低又去拉低PQ1的3脚电压,3脚电压经两个电阻PR9和PR14串联分压得到PQ1的2脚电压,3脚电压低引起2脚电压降低,关键的是3脚2脚间的压差在降低,而这会降低PQ1的导通程度,引起内阻增加;。。。这样一个持续相互影响的过程最后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另外,此时ACOFF信号肯定是低电平。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是8734坏了  拉低的19V , 换了8734之后19V正常了,电流到0.08 但是还是不加电,订了SC413了明天到。

网友:
点火回路呀,仔细看下吧,

网友:
有一篇讲解东芝A80的,可以看看。

网友:
点火电路是有点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