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P 4411s 循环 1d 跑码 要怎么整?

楼主(2010-12-16):
这个机子比较新,基地找不到案例和电路图,机子是ati独立显卡的,加焊过显卡和显存,应该没有显卡什么问题,,
开机不亮,电流到1A 的样子,接内存跑E0 ,不接内存跑 1d循环到00,然后就是这样循环下去,一直00---(其他代码)--1d---00不停循环,

检测内存不过 E0 不是在1d 后面吗?为什么不插内存还能到E0 ,插了只能在1d循环??

这个要怎么办?

网友:
楼上讲的不错,刷个BIOS看下,如果不行,换个北桥

网友:
你的板号是多少了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的问题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