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座子问题

楼主(2010-12-16):
       想必大家都知道4520的机器除了显卡通病外,它的CPU座子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加焊的话没多久就返修了,有谁是直接换座子的吗,可以分享下吗,一起交流交流,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用液体助焊剂喽 温度比焊接芯片稍微高点 记得把锁 锁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锁 锁住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  我就是加焊CPU座 搞定的  锁好座子  后面还要该风扇长转 后面不返修了

网友(2011-01-15):
为什么锁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锁好座子啊

网友:
这是个新词,是卡CPU的旋锁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现在换新招了,显卡直接加个风扇,有机会给你发个图看下,感觉温度直接下降

网友:
座子不好换 所以只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做座子的时候推座子吗,还是就直接加焊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cpu座子的盖子弄下来的,跟掀王八盖一样那样焊接就保险多了

网友:
这个CPU座你能拆下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式机的可以把盖子掀掉 ,,,,笔记本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说的笔记本的

网友(2011-02-15):
CPU座的上盖可以掀的!翘盖子4周的小长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