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12-16):
杰灵zl-c65l2ga   AMD的板子  现CPU  供电1.5   时钟两个上CPU测得 0.96   复位1.95    PG1.95V    VTT1V  等等都应该正常吧  单桥供电3.3  1.2都有   BIOS芯片换过 也刷了   桥也在BGA上加焊了   内存供电也正常   PCI-E 对地阻值也正常   BIOS也有片选信号  请问现在该从哪下手查  愁 愁 愁

网友:
跑什么代码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忘记说了  主板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