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9000 965PM CPU无供电

楼主(2010-12-16):
DV9000 965PM CPU无供电,电流上到0.3,别的供电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的供电。现在CPU供电IC MAX8770的VCC和VDD是5V,SHDN是3.3V,TON是18.5V,BST是5V。下管G极有5V。CPU的电感也不短路,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好了,看看有没有朋友修过这样的。请指教!
今天起床继续修,发现问题了,就是PR129坏了,本来是0欧姆的,现在无穷大了,换了个,好了。

网友:
VRON是几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管G极有5V是芯片放电保护了,你把V供电后面的电容换掉看下

网友:
3楼的朋友说的不错

网友:
把那个图纸贴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