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r60开机掉电之后不触发修复问题见解

楼主(2010-12-16):
vcc3m,vcc5m由MAX1901产生,max1901的4脚为TIME/ON5有3v左右的高电平5V输出才正常,28脚为RUN/ON3也要有3V左右的高电平3V才正常,所以vcc5m和vcc3m产生没有,要查下相关连的电路看看,还有3M 5M输出电容,也就是比较大的贴片电容容易漏电造成3M 5M时有时无,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