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求助 急啊

楼主(2010-12-16):
苹果a1278笔记本求助  急啊

   前几天接同行维修过的 ,苹果本进水 修过但不开机
  拿到板子看 ,以前我修过一台这机器 ,也是进水修好了 按原来的 方法修一遍 开机了但不亮 用示波器测的过内存 准备做桥
这机器是南桥北桥显卡 集成的  就放了 一边 昨天刚好有接一台一样的 机器 故障是不充电 这回高兴坏了 今天拆开搞了半天 还是一样
决定做桥 加焊一遍 开机听到有开机声 但还是一样屏不 亮 , 那台不充电的也 修好了是电源头虚焊,焊焊就好了。客户催的急要拿走 。我想换个bios芯片试试  这一换 故障还是原样 在吧bios芯片还原 这回坏了好机器也 不亮了 开机跑完信号 大小写切换灯也亮 可就屏幕不亮
请高手 帮忙 指点指点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应该是屏显示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清BIOS! R键+P键+command键+ALT键

网友:
这个机器最好不要换屏 B壳是玻璃 一片 600  换的心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现在可以进系统 就屏暗 屏是 好的 就这个 电压没有PPVOUT_S0_LCDBKLT
7C3 不知道是 几v电压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led 供电时 几v

网友:
暗屏现在就好办好多了

网友:
PPVOUT_S0_LCDBKLT
此背光电压正常在25V左右!

网友:
PPVOUT_S0_LCDBKLT 一般在25-30V之间,如果出不来,看看那个产生高压的芯片供电是不是正常,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还有就是进水机的屏线接口也很爱坏,有时接触不好也没有背光。

网友:
楼上的意见可以试试   学习学习